LENOVO-CFT3I不跑码

楼主(2019-01-25):
主板型号:LENOVO-CFT3I
主板故障主:不跑码
上图:

主板型号:

先测了一下电压:

在迅维网上搜了一下。有一样的!

来个亮机图!感谢迅维。感谢大家!加个分!

网友:
这个不用那么麻烦去查 直接论坛  这块主板通病一大堆 基本都是CPU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2019-03-09):
原来这个问题,学习一下,今后有机会遇上就这样搞

网友(2019-06-07):
这个机器海绵容易腐蚀电容,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