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维修到出汗

楼主(2019-01-25):
接机A1466电池可以使用,不充电,电池没有电,接外接电源不可以开机, 直接怀疑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查ACOK. 发现问题,有点激动,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搞定问题,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R5187两端,电源可以开机了,有点兴奋了,毛爷爷到手了,再试一下,没有反应了,待机都没有了,心里有点预感不好了,肯定烧了东西了,打阻值,SMC_BC_OK对地2欧了,PP3V42_G3H对地1欧,一下子汗水都出来了,机器彻底不开机了,交不了差了,想打自己一耳光,没有办法了,硬头皮修了。先拆了PP3V42_G3H产生芯片U7090, 问题一样的短路。拆了充电芯片 问题一样,最不想拆的SMC还是要拆掉的, 测试阻值 测试了一个好板阻值 换上一个,对照OK,结果大家都是知道了, 修到了现在才擦干了汗水,水都没有喝一口,都是累!!!
大神们,看到大冬天修到冒汗的份上,帮忙加加分吧!!感谢!!!

网友:
你短接那个电阻图里阻值多大?不会是因为你短接,导致没有电阻限流,才烧的吧

网友A:
我刚看了一下R5187是100K上啦电阻,你直连之后PP3V42_G3H直接干过去,不烧才怪

网友A:
不过100K变成45欧,不应该会0.5V,你是不是量阻值的时候没有移动电阻,直接板上量的?按理说电阻应该是变大了,而不是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100K变成45欧,不应该会0.5V,你是不是量阻值的时候没有移动电阻,直接板上量的?按理说电阻应该是变大 ...

电阻我一直都没有动的,是SM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我一直都没有动的,是SMC的问题。

不移动电阻,量出来的阻值是电阻两端的最小阻值,不是电阻的阻值,那个电阻阻值应该不止45欧,你帖子最上头也写了,电池可以使用,不充电,那SMC就没大问题,烧应该是因为镊子短接使PP3V42_G3H直接送到SMC导致,电流过大了,我也这样搞过几次,要么烧,要么就是奇奇怪怪的问题,之前遇到过一个10K电阻被别人直连,导致板子时开时不开,简直搞死人

网友:
这信号是传输到哪里的????先测下阻止    要是阻止有问题就拆待机芯片来盘点   先别拆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移动电阻,量出来的阻值是电阻两端的最小阻值,不是电阻的阻值,那个电阻阻值应该不止45欧,你帖子最上 ...

其实机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我也认为不是SMC的问题,但是维修的最后结果是换了SMC好的,有点耐人寻味!!

网友:
差点没吓死,哈哈

网友:
修好就行,哈哈,不坏CPU怎么都行!

网友:
随便短接的都是乱搞

网友:
SMC的阻值图 做的很好 加分

网友C:
修好就行 ,不坏CPU怎么都行

网友D:
                       苹果的修的少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高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一下R5187是100K上啦电阻,你直连之后PP3V42_G3H直接干过去,不烧才怪

就是想偷懒,以最小的本钱,把他搞定的,有点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大家多分享,共同学习进步。发帖也也是一种维修思路的总结,也为下次的维修做了一个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修的少  进来学习一下

我的苹果维修量也是不多的,就是一过月下来,有4到5台的样子,经验还是有点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行 ,不坏CPU怎么都行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就是电池正常使用,但是外接电源不行,CPU肯定是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