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搬板机,搬完无限DFU,不进恢复模式,开机电流260ma求解

楼主(2019-01-25):
6代搬板机,搬完无限DFU,不进恢复模式,开机电流260ma求解,测量各路电压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开机电流是260ma,应该是80ma才对的。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指教!!!

网友:
CPU没搬好   再种植下!!!!!!!!!!!!!!!!!!

网友:
看一下主板发热是什么地方。

网友A:
CPU和电源发热,温度不高,也算正常发热

网友:
260明显是上盖电流

网友:
要刷一次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和电源发热,温度不高,也算正常发热

初步判断CPU有掉点,建议使用松香熏一下看看发热点。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开机300ma DFU,松香熏,音频左边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
换usb管理

网友:
上盖重新焊接

网友:
回复大家,是上盖问题。短路导致大电流

网友:
上盖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