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A1708能触发没显示

楼主(2019-01-25):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一台PRO A1708 板号-820-00875,机主描述机器进过水,同行声称拆过下来清洗过,发现有短路因为同行是修手机的不会修电脑的不排除乱搞,也可能来捡漏一下,到手测试机器按开机键风扇会转几分钟就停下来,把开机排线拆下看见有腐蚀,已经给同行处理过的,试下重置按四个键没反应,但大写键的灯会变绿色,插进适配器会听到电源连接声,莫非是屏烧了?仔细看主板也没太多的水痕迹,应该进水不多,也有怀疑键盘是否也坏了,长按开关键大写键的绿灯不会灭,这样看来机器已经是触发了只不过屏没显示,大胆一试 把BIOS拆了从料板搬了一个过来,装机测试按开机键终于听到开机的“咚”的一声了。试下RESET一下重置缓存都会听到三次响声,100%证明这机已经开机了,但奇怪背光灯是亮的就是没显示,因为这种屏太贵也没二手屏测真的不知道好坏,继续查看主板屏座有小小进过水的痕迹,难道旁边有东西烧了?于是用表测了一下座子旁边的几个大电容C1170/C1172/C1123都是接地了,操蛋啊!于是用烧鸡大法来烧它电源表调到4A 来烧它熏松香大法,一看点位图妈的通CPU 的啊接地的都是电容为主,CPU上松香都容化了,非常汤手,应该这里出问题了吧,前功尽弃,不知道这样测是否有失误请高手指导,但不明如果是CPU 问题为什么可以开机啊,搞不懂,这电路和AIR有好大区别有点复杂,最后还是退了,

网友A:
CPU 短路了        能开机只是部分模块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短路了        能开机只是部分模块还好的

那也就是我的检测是没错的!修得心累

网友:
搞个红外检测仪

网友:
红外检测电脑可以用吗? 检测快还是什么的?

网友:
苹果机器太多CPU坏的了!!!!!

网友B:
我看老外修苹果电脑也有用红外线感应仪

网友C:
这个是暗屏呀哥!对地001是正常的,现在很多电脑cpu电感对地都是001

网友:
自己观察屏幕显示,CPU松香融化肯定的,发热部件啊

网友:
同意楼上这个不一定是CPU短路吧 现在CPU阻值都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暗屏呀哥!对地001是正常的,现在很多电脑cpu电感对地都是001

这机暗屏是没可能的我用手机特意照过几次都没看到有任何图标出来啊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cpu挂了别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老外修苹果电脑也有用红外线感应仪

这个用来看短路的,短路的地方发热量大,用这个看一下就能看到哪里发热,但是几千的分辨率太差,最起码要上万的,所以很少有人用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在看点位?

网友D:
楼主那个是集显供电的,阻值本来就很低!没短路。能听到接电源的声音那不是进系统的节奏了?看这个还是在显示部分的问题,接口或者屏线屏幕!

网友:
又没积分了

网友:
我前两天碰到一个 外接显示 内屏完全无反应,后来问卖屏的说这个机器屏幕通病容易坏 换了个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是集显供电的,阻值本来就很低!没短路。能听到接电源的声音那不是进系统的节奏了?看这个还是在显 ...

因为没有二手屏幕来测,这屏幕要2000大洋,不敢买个新屏来测试,划不来,如果屏好了,键盘又有问题,起码要报2500,同行还要赚点,最后到机主那里变成2800左右,而且不一定会修,因为屏不亮键盘好坏都不清楚,进水机怕烧键盘这款键盘集成度很高,看试水标都变红了水是从屏轴进去的,而且给同行搞过,搞过哪里也不清楚,但我敢肯定机器我换了bios以后100%已经触发了可以听到开机声,

网友:
看点位图黑色的全部大电容确实接地了,因为屏幕买回来不是质量问题不会退的,感觉用大炮打苍蝇了,如果有二手屏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