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E5800A-UD热机背光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25):
TCL L55E5800A-UD热机背光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55E5800A-UD

  机芯:T962A

  故障现象:热机背光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此机器用L141HA2电源板,交流220V通电测量输出DC12V 正常。

  背光能正常点亮,机器正常工作,但是老化一会出现12V正常,但是背光会熄灭,测量PFC供电395V正常,U601(OZ9976A)3 脚供电正常,BL_ON 电压3.3V 电压正常,P_DIM 电压3.3V电压正常,更换U601老化故障依旧。

  测量TS3无异常,测量推动电路也无异常损坏,测量背光压器线圈也无损坏,根据以往维修经验C620位置容量变化后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拆下C620电容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无电容容量,拆同样电容安装后长时间试机故障排除,至此,TCL L55E5800A-UD热机背光不亮故障修复。

网友:
图片不清晰   电容外表没鼓?    还有 电容表  听说很贵 。。。

网友:
又学了一招,背光亮一下就灭,谐振电容坏。

网友A:
老铁 前几天才求助的。。求帮忙去个论坛下个图纸,或者找OZ9976AGN资料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632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今天就看到你发出图纸了。。问了半天没找到9976A脚位 最后改的通用板送走了。。。。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A:
老铁 前几天才求助的。。求帮忙去个论坛下个图纸,或者找OZ9976AGN资料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 ...

老铁怎么改的?供电从哪里取?取的12V吗?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先学着,以后说不定会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