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PLUS 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9-01-25):
华硕H81-PLUS 一触发几秒掉电,拆掉ATX电源四针12V插头,故障依旧,

以下秒杀:CPU座上面的四个场管拆除,黄色圈圈的就是。不要再问了,看不懂的滚

下图只有折下的三个了,一个凭空失踪了。

网友A:
可能是VRON      楼主果然厉害   看不懂的衮 哈哈

网友:
很厉害的技术,说话也够……无非就是开启跟pg嘛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这样你都看到啦,厉害不怕他是大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如果15秒不关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要不试一下15秒关不关机?你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因为没有插键盘鼠标,所以无法识别键盘鼠标,提示15秒关机,你以为就你懂看呀,要不要我试一下不关机?让你看一下

网友:
大师牛b,写的帖子也是干净利落。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插键盘鼠标,所以无法识别键盘鼠标,提示15秒关机,你以为就你懂看呀,要不要我试一下不关机?让 ...

那你插了鼠标键盘15秒会不会重启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插了鼠标键盘15秒会不会重启了呢

15年都不会重启,

网友E:
说话真牛逼,就楼上说的那样,无非就是EN 和PG,看不懂就滚这句话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话真牛逼,就楼上说的那样,无非就是EN 和PG,看不懂就滚这句话有点过了。

领悟出了个理,主板损坏无非是    "主板上固定有个零件损坏,一换就好,如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损坏,换了也不会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年都不会重启,

那就证明你很厉害啦,如果没有记错你就是那个待机B85主板会有内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VRON      楼主果然厉害   看不懂的衮 哈哈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果然很厉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15S关机没修好。。。还会回来的

呵呵,他是真厉害,能认识“Keyboard”英文单词,我们水平低的都“滚”得远远了。本来想问“Over”是什么意思,不敢问。

网友:
我修那么多还没有说遇到这个不会重启的,除非修好了

网友:
呵呵,想说点啥,算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只是走错地方了,自觉的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话真牛逼,就楼上说的那样,无非就是EN 和PG,看不懂就滚这句话有点过了。

哎,不用理会这个大神说话是这样,别人好心跟他说有个15秒的,他都那么……

网友:
个个在那里充大神,多撑几回,各位,不用修机了,你们都是救世主,耶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十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哎,不用理会这个大神说话是这样,别人好心跟他说有个15秒的,他都那么……

去看下他以前的技嘉B85主板那贴的最后回复.......

网友:
有点位图很好查的,查USB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去看下他以前的技嘉B85主板那贴的最后回复.......

看到了,在那边求助,自言自语人家是大神不用理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在那边求助,自言自语人家是大神不用理会

不懂别乱修,在那里瞎充大佬,修不好,别把人家搞坏了,还装的有模有样的。都不知道懂了,还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在那边求助,自言自语人家是大神不用理会

还"高级技术员"

网友:
有,一米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别乱修,在那里瞎充大佬,修不好,别把人家搞坏了,还装的有模有样的。都不知道懂了,还是不懂。∵

呵呵,你是大神你厉害呢!不敢装

网友:
呵呵,那就不知道你这个大神对得起你这个工程师称号不

网友D:
还有你说话归说话不要乱说,你厉害你说了算,别人好心告诉你,你还说这个那个的

网友:
维修的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相互学习,没有绝对的高手,只有经验分享,让更多的人明白怎么解决故障,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VRON      楼主果然厉害   看不懂的衮 哈哈

那个,别太注意细节,看技术,学技术,能学到经验就好

网友:
发贴是好事,懂的就飘过,不懂的可以学习,其它事就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说话归说话不要乱说,你厉害你说了算,别人好心告诉你,你还说这个那个的

这剧情反转的。。。他是戏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剧情反转的。。。他是戏精吗                                                                       ...

对呀,我都不想说,不管他啦,与我们无关

网友:
到论坛看看学习学习,技术在于积累!有用就收藏,没用就走人

网友:
大师手法就是不一样 我看了看滚了

网友:
又是那个自大说8系主板开不开机都有内存电压的人。看看我跟你分析的帖子。不知天高地厚

网友(2019-03-04):
我只想问一下,如果15秒不关机咋办呢?一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100个键盘还是有的。。。。那就换键盘啊,换完100个估计就没问题了:ku:

网友:
楼主6
那4个芯片管理的啥信号

网友:
怎么个看不懂,点位图都不标注元件型号脚位,我随便截个图你能看懂吗

网友:
那你插了鼠标键盘15秒会不会重启了呢

网友:
个个在那里充大神,多撑几回,各位,不用修机了,你们都是救世主,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用到!!!

网友:
这板子修过很多了这是双路的VCORE_EN 和VRMPWRGD  还有就是CPU的温控信号,USB 15秒断电时是USB OC检测电压不足3V导致。

网友:
15秒关机华硕的老问题。OC#。还大师?

网友G(2019-07-06):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说话归说话不要乱说,你厉害你说了算,别人好心告诉你,你还说这个那个的

这大师有点厉害   USB OC#   导致的15秒关机都不知道 ,还100个键盘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的呀,这个不是通病很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大师有点厉害   USB OC#   导致的15秒关机都不知道 ,还100个键盘

不管他啦,好心没好报的,别人是大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