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S710-00 10086-1M 双板本BIOS

楼主(2019-01-25):
     联想S710-00 10086-1M 这个板子是分CPU的  一种的是上G540的 另一种是 上G2030的 两个板本的不能互刷的.

     G2030 CPU的BIOS 刷的 G540上面 会先报一声内存错误 在滴一声 过了不亮

     反过来刷的话就是直接报内存不过.

    这个BIOS是在TB买的 两个板子上都试过的 能正常亮.

网友(2019-03-13):
刷了报无线错,试着修稿下00020000

网友A(2019-07-07):
刷了十多个,要么循环重启要么内存报警,只有这个可以亮!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十多个,要么循环重启要么内存报警,只有这个可以亮!非常感谢!

能用就好呀!说明没有白发帖子。

网友(2020-03-31):
刷上报1802无线网卡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B(2020-08-18):
还有一个版本是上g1620的,FJKTAUS,不知道楼主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版本是上g1620的,FJKTAUS,不知道楼主有没有

那你说这个没有 应该就这两个呀 这BIOS只是 支持的CPU不一样 别的没有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这个没有 应该就这两个呀 这BIOS只是 支持的CPU不一样 别的没有区别呀。

确实是不一样的,版本都不同,这两个我刷上去都是开机报警

网友:
开机报警 一样不  还有就是你换CPU试没。

网友(2021-10-29):
我的现象是开机报警 三短一长后还有五声三声低两声高,刷了pch桥bios G2030CPU刷完ok。功能正常。

网友(2022-09-28):
这个好,能用,型号符合,谢谢分享。

网友:
22nm  网卡报错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版本是上g1620的,FJKTAUS,不知道楼主有没有

我的是这个版本,但不支持三代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