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c067tx 板号:LA-C701P 短路维修

楼主(2019-01-25):
接一HP 台15-ac067tx

故障现象:公共点待机短路。
维修过程:本以为会比较好修,毕竟公共点短路的机器已贴片电容的故障居多
烧鸡测试,发现短路点并非传说中的电容。而是一个外观类似于SY8208的芯片,芯片型号为:RK5GB
此机器没有图纸,也没有找到此芯片的图纸以及数据手册,后来根据淘宝查到可能是SYX196DQNC这个芯片。
手上无此芯片也无此芯片图纸。

红框中为故障芯片
通过跑线大致电感如上图所致。判断出短路元件RK5GB应该为显存供电芯片

因此主板用的显卡CPU与 LA-b091P一致顾借鉴此图纸

在LA-b091P中显存电压为1.35V

拆掉RK5GB断开供电节点后,从内存1.35V供电电感PL11 飞线到U4101的D极。
上电

机器亮机,但进系统后看不到网卡和无线网卡。
刷BIOS无果。
从图纸上看网卡和无线网卡没用用到1.35V电压。
不过还是把SYX196DQNC拍回来安装测试
换完后发现显存供电产生为1.5V 机器可以亮机正常使用。但是网卡,无线网卡依旧发现不了。
怀疑桥缺供电,或桥局部损坏,因无图纸,固放弃网卡和WIFI,用USB WIFI接收器取代

网友:
修的不错,这样子修好能认到独显吗

网友:
今天修一个B320 和这个差不多修法

网友A:
肯定返修,哪有这样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返修,哪有这样接供电的

                                        仔细看帖哟!!!

网友B:
小小学徒工是我一直认为很牛逼的高手,此贴不太像是本人的维修水平和写作手法。

网友:
复合型供电芯片,集成mos管和逻辑电路,特别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返修,哪有这样接供电的

呵呵,分析下返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学徒工是我一直认为很牛逼的高手,此贴不太像是本人的维修水平和写作手法。

好吧我承认我退步了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好 进来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楼主厉害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