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ms-7519老是烧cpu供电上管

楼主(2019-01-25):
刚开始是短路,查到是有一组上管挂了,其中一个短路,换了,另一个继续装上,也就是说一个是原来板子上的管,另一个是我换不同型号的mos管上去的,正常加电,可以跑码,加上内存跑d4,然后找个张显卡装上去开机(显卡是好的),悲剧开始了,上电掉电,排除法是cpu供电,也是上管击穿,上管拆下,在料板上找个几个补上,一上电,上管又挂了

大佬们,我这板子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型号是ISL6333

这个板子是供电芯片直接管理mos管。

芯片挂的几率有多大?正在想要不要换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如果只烧一路就查一路,如果随机烧,那就可能芯片方面或者取样的出问题了

网友A:
一般这种上管短路换了,芯片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上管短路换了,芯片也要换

可不可以不换,因为快过年了,快递不走了

网友:
不行,不换很快又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