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输出求助

楼主(2019-01-25):
那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图中电路,输出电压偏低,只有0.8v,应该是0.9v正常,图中那些元件不良会使输出电压偏低,负载无短路

网友A:
差0.1应该是正常的  不用纠结了 还是查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0.1应该是正常的  不用纠结了 还是查查别的问题吧

这是显卡的电源芯片,显卡核心工作在2d和3d时需要的电压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显卡进3d模式时电压需要1.2,实际测量仍为0.8,造成灰屏,编辑显卡BIOS降频到2d模式,显卡工作正常。并且在BIOS里无论调多高电压,核心始终0.8输出,怀疑电源芯片不会根据核心需要调高输出电压,检查电源芯片vid引脚无断路并且有电压,而且相同显卡在2d模式时也是0.9,才问各位大神,电源管理芯片除了vid和FB信号外还有什么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为什么图纸那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