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开机连接itunes

楼主(2019-01-25):
一个8p,用户说用着就不开机,开机进恢复模式,屏幕显示连接itunes,刷机可以过,但是刷完开机还是这样。求救大神指点,可付费

网友A:
不扣尾插     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扣尾插     开机试试

试了,不装开机排,摄像头,3d touch,尾排,等这些试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查查音频吧,可能是I2总线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看板层,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多问顾客之前有什么现象 ,

网友B:
试试看看能不能用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

网友:
你把home键排线扣了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看能不能用爱思助手退出恢复模式

踢出可以,重启又进恢复

网友:
应该是指纹跟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