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触摸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1-25):
换了一个音频 然后阴阳屏 无触摸 ,不知道为什么阴阳屏主板断线了,阴阳屏已经修复,看触摸IC没有爆锡,怎么测量18V供电,在那个位置 谢谢 ,跪求!

网友:
没点位图吗?测一下触摸屏的座子除了接地脚所有脚都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