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1466 解密码 原厂的 开机快 820-3437-B bios

楼主(2019-01-26):
A1466 解密码 原厂的 开机快 820-3437-B bios 在论坛下来几个 都是开机慢 不能进苹果系统    这个刷上 完美解决

APPLE A1466 820-3437-B BIOS.rar

网友:
收藏一波 这样不用每次解锁都去淘宝花钱修改了

网友:
收藏一波 以后碰到一样问题就过来下载

网友(2019-03-18):
可以用,开机也快,可以放心下载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0-01-05):
820-3437-a 主板换CPU 不认USB设备   此BIOS不能用在-A  主板    希望同行下载看好

网友(2020-04-22):
刷了亮机是快。但风扇狂转。触摸也接着的

网友(2021-10-10):
下载测试一下先,刚下了一个刷完不开机了。

网友(2022-06-09):
下载了,开机一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