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的电脑选择一块固态硬盘吧

楼主(2019-01-26):
又是一年夏日,你的电脑是不是又开始“气喘如牛”?拖着老慢的身躯苦苦挣扎?不妨趁着这个时候给你的电脑换一块固态硬盘,让它重新焕发第二春吧。
什么是固态硬盘?我为什么要使用固态硬盘?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简称SSD)”是“硬盘”的一种。而“硬盘”是现代电脑上最常见的非易失性存储设备。打开“此电脑”,你看到的就是硬盘里存储的内容了。这里不仅有你的图片,视频,文档......甚至连现代的操作系统文件也存储于其中,在每次打开计算机时被读取,所以硬盘的速度对于电脑对各项操作的响应速度至关重要,而固态硬盘,就是目前速度最快的硬盘种类。因此,换一块固态硬盘,对于计算机系统整体流畅度和响应速度的提升十分明显。
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固态硬盘?

首先你的电脑符合下述的情况
    开机时间长达2分钟甚至更久就算已经看到了桌面,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大爷模式”,打开任何软件都不响应打开Word、QQ等常用娱乐软件和办公软件到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的时间在20秒以上使用过程中时常出现“假死”情况,鼠标、键盘均不响应操作
具备上述情况,同时你的内存又不少于4GB(可右键此电脑,属性查看内存容量)的情况下,购买一块固态硬盘就是非常好的提升用户体验的方法。
我决定要加一块固态硬盘了,该如何选择呢?

现在分情况讨论,首先是不同平台的用户
对于台式机用户来说,看这篇教程的人应该这不会是老司机,那么大多数人应该只有一块机械硬盘。对于现代的主板来说,至少有两个sata接口,固态硬盘也不是什么耗电大户,一般的电源的冗余量足够驱动一块固态硬盘,而且台式机内部的位置很充分,再不济固态硬盘也是抗震防摔,连好线随便丢在不碍事的地方,所以放心选购一块sata接口硬盘就好。如果你想看看其他选择,请移步到msata或者m.2的部分继续阅读。
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有很少数的电脑内部有多余的sata硬盘位,可以直接安装第二块硬盘,可以找售后或者以自己的笔记本和sata为关键词搜索来确定,甚至可以去询问一些硬盘商家的淘宝客服,他们一般很懂。如果你的电脑属于这种,那就直接选购一块sata硬盘即可。如果没有多余的sata硬盘位,那么接着往下看。如果你想看看其他选择,请移步msata或者m.2的部分。
确认你的电脑有没有光驱或者光驱位(有些电脑保留有光驱的位置但是没有安装光驱,这个位置有很大可能是接通主板的,可以自行安装光驱)。如果有的话,那么恭喜你,你也可以安装一块sata固态。具体操作是购买一个光驱位硬盘托架,将原装的硬盘安装在光驱位置,然后把固态硬盘装到原来的硬盘位(因为大部分电脑光驱位的接口是sata2.0,这种接口能提供的最高速度低于固态硬盘的速度,会影响固态硬盘性能发挥),因此你需要同时购买固态硬盘和光驱位硬盘托架。如果很遗憾你的电脑属于轻薄本之类的,没有光驱位,或者有光驱位但是想看看其他选择,也请移步msata或者m.2的部分。
如果你确定电脑确实没有其他的接口,那么就很遗憾了,你可能不得不放弃同时安装两块硬盘的方法了,原先的机械硬盘可以改造成一个移动硬盘来满足大量数据的存储,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推荐这样的用户购买至少240GB容量的型号来缓解存储压力。
msata或者m.2

这两种接口是更加新型的传输接口,只有固态硬盘支持这两种接口,而且它们诞生的目的中也都有减小体积,提升便携性。但是因为msata只是为了妥协而生的产物,相比较sata接口并没有提升性能,因此日渐式微。而m.2接口虽然也有兼容旧方案的版本,但是本身的新技术血统让它逐渐成为固态硬盘的新发展方向,未来的主流。因此也从笔记本领域反攻到了台式机领域,对于台式机来说,一般较新的主板会有m.2接口位,而msata接口则很少见。
m.2接口情况较复杂,存在2种长度规格,3种接口定义和2种速度(实际上其速度的差异源于它们经过不同的通道来与主机通讯,这也是互不兼容的原因)类型,有和一般sata固态同样规格,速度相似的类型,也有远超一般sata固态速度的类型,这种就属于比较高端的型号了。而且两种类型相互不兼容,你需要确定你的主板支持哪种类型,有着怎样的接口定义,还有是怎样的长度规格。保险起见在购买时最好向卖家报上笔记本型号或者主板类型,询问清楚。不过一旦确定清楚,这种固态的安装就十分简单了。
msata主要存在于笔记本平台,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sata接口,因此其速度和普通sata固态相近。这种接口只有2种不同的长度规格(“全高”和“半高”),安装也较简单。不过有一点绝对要注意,msata接口因为借用了笔记本上mini PCI-e(主要用于无线网卡,这里可以不用太关注,知道就好)的接口定义,因此两种接口外形上完全一样,但是它们是不兼容的。有些笔记本看起来有这个接口,但是却是mini PCI-e而不是msata接口,是给你装一些其他扩展卡而不是固态硬盘的,虽然插的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却是无法使用的。(其实业界曾经也是有mini PCI-e接口的固态硬盘,不过因为这个借口的传输速率太低,这种固态硬盘体验很差,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为了辨识度,如果是msata接口,笔记本厂商一般会把它做的和另外一个mini PCI-e接口分隔开,而两个mini PCI-e的话就会做到并排一起,来区分这两种接口。不过最靠谱的还是搜索引擎,官方和淘宝的客服,请务必询问清楚。
以上的介绍并不是区分不同规格型号的绝对判断依据,我只是告诉你们有什么坑要踩,有什么样规格和型号的区别,让你知道哪里是一样的,哪里是有区别的,让你的搜索和咨询更有重点,方便找到你需要的具体型号,我不可能确切的知道每一个人的电脑具体是什么型号,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
我应该如何安装?

最好的方法是找一波拆机教程来自己动手。如果对自己的动手能力没有太大信心,你的设备又是一个轻薄本,较难拆解,可以出去寻找付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