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你的 iPhone 电池为什么不耐用?

楼主(2019-01-26):
手机作为当今社会人们不可或缺的电子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俨然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想想你一天的生活:打电话,聊微信,刷朋友圈、微博,拍照…同学们慢慢会发现,新买的手机,我们在正常使用过程中还能做到一天一充,可是后来慢慢的,一天两充,一天三充…出门没多久就开始到处找充电器,感觉生活完全被这个小小的掌上设备所控制了。每当这个时候就想大声的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生活中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一、电池损耗大,循环次数高。
在 ZEALER丨FIX 平时维修过程中,遇到很多用户反映说 iPhone 电池耗电快的案例,我们的工程师经过检测发现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 iPhone 电池老化所导致的。而检测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到一款 iBackupBot for iTunes 的软件就可以查看。
安装软件,让PC连接好你的 iPhone,软件就会自动识别到你的手机,点击 more information 选项,就会弹出一个窗口,窗口中显示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电池信息:
cyclecount 代表电池的循环次数;
designcapacity 代表的是电池的设计容量;
fullchargecapacity 代表的是当前总容量。

正常使用的 iPhone,电池循环在400~500次左右时,电池续航能力就会出现明显的下滑。当你发现电池循环数过高,或者当前总容量远低于设计容量,就表示你的电池损耗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电池才能保证正常的使用了。

二、手机有漏电现象
当然,iPhone 耗电快也不完全是电池自身的问题,相信很多同学有过类似的经历,明明刚换过电池,但是 iPhone 耗电的情况依然没有改观。这就很可能是 iPhone 主板发生了漏电情况。至于如何判断主板是否漏电,这个也很简单,小伙伴们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操作就可以啦!
1.清光所有的后台程序;
2.打开你的 iPhone,进入设置 > 通用 > 后台应用程序刷新,将其关闭;

3.在设置——隐私——定位服务——系统服务里,关闭所有系统服务

之后保持SIM插入的状态下将手机锁屏静置一段时间进行测试。
设置完以上的几项之后,正常情况下手机插卡待机一小时正常耗电的数据如下:
iPhone 5         掉电1%
iPhone 5s       掉电1%
iPhone 6         掉电1%
iPhone 6 plus    掉电0%
(以上为 ZEALER丨FIX 实测数据,不同手机可能会有轻微偏差)
经过以上的设置与测试,如果你的 iPhone 依然耗电较多,且后壳有轻微的发热的现象,那么主板就极有可能存在漏电的现象。
主板漏电这一类故障还是相对复杂,个人在不具备专业知识及专业设备的情况下,一定要将设备送至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测与维修。
以上两种情况是我们的工程师在平时维修 iPhone 时经常碰见的,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自己的 iPhone 电量消耗特别的快,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先自行检测一下。

三、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上面跟大家说的都是在 iPhone 耗电快之后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好的习惯,那么将大大延长电池的寿命,接下来就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
iPhone 手机电池使用锂聚合物电池,不存在记忆效应,因此绝对不需要每次充放电彻底,不用像之前的电池那样放完电再冲(这一点强烈建议跟家里的老人说一下);
锂电池每次充放电周期后,电量会减少一点,大约400次充放电周期后会减少到总容量的80%。而我们所说的一次充放电周期是指彻底充满和放光,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20%的电就充满,要反复5次才算一次充放电周期;
只要使用 apple 的官方电源,充满后会变成直接使用电源模式,不存在 iPhone 过充的问题。锂电池的充电过程就是前80%采用快速充电2小时即可完成,后20%采用连续补充充电也要2小时。细心的同学一定已经发现了,前面充电快,后面充电慢,这个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
尽量少使用 iPhone 省电APP和电池保养APP,大部分的APP在后台运行都会产生更高的耗电量,这类APP的噱头远大于实际效果;
手机不要长时间在高温或低温下工作(一般人也不会吧),极端气温下容易造成电子元器件的老化,锂离子失活都是小事,万一电池爆炸什么的可就不好了…

四、正确的充电方法
简单说就一句话:随用随充,不要过充。
这是保持电池活性的最佳方法,可以使锂电池的寿命更长,轻度的充放电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尽量不要在电量不足的时候再开始充电,更不要已经自动关机后才开始充电,苹果给出的电池循环次数是500次,正常频率下使用几乎可以保证完美使用2年的时间。
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有质量保证的充电器来充电,一个不稳定的电流会极大的损害电子元件的寿命,尤其是某些国产山寨的充电器,不仅仅会损伤电池,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甚至爆炸!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