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7420 触发无显示 电流0.39问题

楼主(2019-01-26):
同行拿来一台DELL 14r-7420的机器。说是刚卖给客户没几个月,就出现不显示的问题。

把电池,插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0.02飙到0.39就不动了。

拆机,裸板拿出,发现bios处有不明液体,但不严重,清洗干净,没有断线。开始测量电压,除了无CPU供电,其他电感电压正常。这里走了弯路,想找通病,就一直搜论坛,有一篇问题差不多,但是人家是断线,我又怀疑bios问题,就拆了bios,刷了一个,顺便检测bios底部有没有断线。结果不如人意,还是一样问题。

着手测量CPU供电 测的1pin  vcc为3.66V。不正常,4pin不用量了,肯定是0。

1pin应该为5V,查图纸,测PR128两端电压一样,看来5V SUS不正常,查图纸看5V  SUS由来。

由+5V alw经过PQ23转换而来,测pQ23 12356脚5.6V,电压正常,测4PIN  电压3.6V。测4pin  对地不短路,看来是PQ23本身坏了。因为年底,料板被我卖的差不多了,我懒得找了,直接PQ23  4PIN 5PIN短接。一坨锡搞上去。通电开机。电流一路飙升到1.2.  测CPU 供电出来了。

断电,装上屏,开机,终于显示了。  反复开关机,正常,插硬盘,散着拷机,半小时。没问题,装好,收工。

不知道,我的维修思路对不对,时序,我还是不太了解,如有错误,还望大佬指正。

最后快过年了,祝各位迅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抱金猪!

给我加个分!!!!我给你生孩子!!

网友:
这个不错 不扣分不要钱 感动 学习了

网友:
给我生孩子,这个吓到我了,你是男是女,怎么可以给我生孩子?

网友:
6的不行了。。。。。。必须赞一个。。。。

网友:
思维清晰可以的

网友:
CPU供电不出,楼主细心研究,功力可以。。。。。。。。。。。。。。。。

网友:
我都不敢另分了,给我生孩子。

网友A:
pQ23 12356脚5.6V,说明待机5V明显不正常,使用虽然可以开机,但应该有电流异响声,还容易掉电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案都要加分,是不是有点草率?

网友:
你把最简单的地方最后考虑了 。。。。。。。

网友:
思维清晰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对于大神很是崇拜 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达到大神水平

网友:
一般就喜欢这样的  直接找管子  飞仙

网友:
                                 一般多是短接就ok基本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短接一下ok

网友:
上面有大神讨论过5v不正常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解决方案都要加分,是不是有点草率?

可能是万用表偏差的缘故

网友:
思路可以

网友:
一般就喜欢这样的  直接找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3 12356脚5.6V,说明待机5V明显不正常,使用虽然可以开机,但应该有电流异响声,还容易掉电

待机5V正常哦。   机器没有掉电。
也许我长得丑又没有文化,没有您这么优秀,得不到您给我加分,您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加分,我只能对你说不好意思了。虚拟的世界没办法,要不然我真给你生孩子。

网友:
楼主先发照片来看看

网友:
我数了共5个加分的,生完5个孩子记得@我,给你随份子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个管子还要找料板吗? 不是随手就能拆个吧。

网友:
恭喜楼主,必须给你加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