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淘宝买原厂DELL 15-7557 板号:DA0AM9MB8DO PCB AM9 解决20分钟左右掉电问题

楼主(2019-01-26):
淘宝买原厂DELL 15-7557 板号:DA0AM9MB8DO PCB AM9 解决20分钟左右掉电问题

淘宝买原厂DELL 15-7557 板号:DA0AM9MB8DO PCB AM9 解决20分钟左右掉电问题.zip

网友:
这个机器是6代U吧?配置不错 还没遇到掉电的

网友A:
这个程序出现一个问题,风机不停高速转动,键盘按下有声音,还有开机没有DELL图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出现一个问题,风机不停高速转动,键盘按下有声音,还有开机没有DELL图标了

你没看上面的提醒吗?原厂程序都这样fn+上面的提醒就行了。大佬!!!

网友(2019-04-27):
我这台是不触发,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依旧,感觉应该不是BIOS问题。
后面修好了,还会再反馈一下。

网友:
楼主BIOS我刷了风扇狂转。。。。。。。。。。

网友(2019-06-25):
好用,可以开机了。

网友:
确实好用的,非常不错,感谢!!!

网友(2020-05-22):
我的唤醒掉电,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