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plus 无3g 4g信号,有2g信号,求助老司机

楼主(2019-01-26):
本人业余。。。
朋友的机器iphone8plus 无3g 4g信号,有2g信号
我查了一下,查到射频HB功放(afem-8072)的ant脚,对地阻值(压降)很低,阻值只有几欧姆(有人说这里就是低阻值

这个图纸中R1202是功放ant输出,我断开后,确实对地短路

其他LB,UHB功放类似的引脚都是有阻值的
如果这里有能修iphone的师傅,如果手上有IP8p,请帮忙测量一下阻值
然后确认后,我感觉直接换功放就可以了。。。。

欢迎探讨
具体位置如下:

网友A:
PA_HB_E功放坏,直接更换!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_HB_E功放坏,直接更换! 我猜的

谁有板子帮忙量一下才能肯定

网友B:
有板子帮忙量一下才能肯定,真的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板子帮忙量一下才能肯定,真的不能随便换的

是呀,不敢肯定。。。问了几个师傅都说,不要跟我扯原理,直接换就是。。。我没料板啊,没条件直接换。。。

网友:
难道都回家过年去了吗:(:(

网友:
不知道把2g线路上的几个芯片间都试试飞假天线,能不能确定哪个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