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键盘触点触发机制求教

楼主(2019-01-26):
拆了个x1的键盘,把软pcb分离开,发现白色弹性按键下面有上下两个pad触点,这种设计不是一直导通吗?一般都是金属碗状弹片在上面,按下后导通,这种两个平的触点设计触发原理是啥?没有开和断的区分啊,只可能是随机的接通或者一直导通,请大侠答疑解惑

网友A:
这是薄膜键盘, 有3层薄膜,上下两层有线路,中间薄膜有孔也有一定的厚度(隔开上下层触点),
按下去后上下两层的触点才能接触导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薄膜键盘, 有3层薄膜,上下两层有线路,中间薄膜有孔也有一定的厚度(隔开上下层触点),
按下去后上下两层 ...

是的,键盘坏了,很多店铺过节关门了,有的一个键盘就240,太贵了,今天下午没事进行了坏键盘拆解,之前进液后多个触点腐烂,剥开三层贴膜后用酒精一擦就掉焊盘,随后使用导电液修补,电路很脆弱过程非常累人,还好最后顺利触发,主要理解了键盘原理,感谢大侠!另外发现此类键盘受潮就可能烂触点或者短路,返修率应该很高,还是以前thinkpad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