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ME坏 工厂版没有 公版合成不行 怎么办?

楼主(2019-01-26):
最近遇到好几台 7/8代的新电脑

BIOS都被前面同行搞过了   到这里来 好不容易搞亮了

基本上都亮屏慢  WIFI无不用  报错什么的

这种原机ME没有(或本身坏)  暂时还没有工厂版

找公版ME合成 偶尔有几个能好  但绝大多数还是不行

请问下 各位  一般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的?

那个宝宝就不用问了  基本上都要原机(要有 也不会问他们了 呵呵)

就想请问下  工厂版能适合所有机器  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写的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用公版ME改   但绝大多数都不行

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  大家一起来讨论共享下信息呀。。。。。。

网友:
应该是没配置好吧

网友:
反反复复仔仔细细  核对过的  应该不是操作错误的原因

网友:
就想知道 工厂版ME的机制原理   然后自己试着写    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A:
现在没有好的方法,我一般都是找同品牌差不多的机型提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好的方法,我一般都是找同品牌差不多的机型提取

试过 一模一样的  提取还是会亮屏慢        WIFI  报错 倒是可以解决

网友:
淘宝啊.买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不难,淘宝,或者pm我

网友D:
淘宝有卖的吗  总不可能自己写吧

网友:
wifi报错咋解决的呢

网友:
你说的7代8代是CPU吧,100系列200系列芯片组是吗

网友E:
WiFi报错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TAOBAO都要原机备份的   要是有的话  也就不用再麻烦问它们了     合成都会

再就是 有些不要原机的 说是工厂或包亮机快的  其实也是用公版合成的   但不是所有机器都能用   公版ME网上都可以随时下载再合成  试验只是偶尔少数几个能成功

就是想搞清楚 工厂版ME 的机制原理   能匹配所有PCH  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    搞清楚了 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卖的吗  总不可能自己写吧

还就真的是想搞清楚原理了  自己深度改写ME  而不只是简单合成而已    所以要究工厂ME   目前代码段能找到  就是不明白是通过什么方式 什么算法 来实现匹配PCH的

网友:
TAOBAO不是万能的  也有很多它们也搞不定的

网友F:
我也有个500S笔记本被上家搞了BIOS导致不能开机了,可以我不会合成ME你能教教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500S笔记本被上家搞了BIOS导致不能开机了,可以我不会合成ME你能教教我吗?

1先找有没有工厂版本的

2官网下载 提取 合成

3以上都不行 再联系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找有没有工厂版本的

2官网下载 提取 合成

好的谢谢你,我会好好像你学习的。

网友G:
现在me我感觉不好整,换了sr30w的桥,公版me不对,刷了提示boot guard或者直接卡电流,刷别的机子的工厂bios又半小时掉电,服了

网友:
我手里正修着一台呢,也是很头疼,无论怎么刷都是开机慢,关不上机。

网友H:
要是你真搞会了,估计厂家要请你去做工程师了,维修的没必要深究,没意义,除非你是设计人员,该放手就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你真搞会了,估计厂家要请你去做工程师了,维修的没必要深究,没意义,除非你是设计人员,该放手就放手 ...

不信邪!;P

业于时间研究下  未尝不可  何乐而不为   ;P;P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要是你真搞会了,估计厂家要请你去做工程师了,维修的没必要深究,没意义,除非你是设计人员,该放手就放手 ...

这才是重点,维修不是搞设计,修好就行,你是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me我感觉不好整,换了sr30w的桥,公版me不对,刷了提示boot guard或者直接卡电流,刷别的机子的工厂bio ...

淘宝买一个,或者我给你一个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500S笔记本被上家搞了BIOS导致不能开机了,可以我不会合成ME你能教教我吗?

高级会员了,我帮你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Fi报错是怎么解决的呢

看到你发了不少帖子,wifi报错也好解决,pm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重点,维修不是搞设计,修好就行,你是解决问题的

我们这里主要是接修售后保外机   还有就是几个单位的机器   量比较大 维修单价也还算理想   唯一要求保证维修质量 修复率要高  返修率控制的非常低   连续达不到的话   合同到期就难继签了

对于这种亮机慢的问题 是必须要解决的   不同于面对终端客户  还可以沟通让用户将就使用

换主板代价太高   这种简单活也论不到我们来了

遇到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解决问题  没有其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主要是接修售后保外机   还有就是几个单位的机器   量比较大 维修单价也还算理想   唯一要求保证 ...

那你的bios我包了,多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bios我包了,多大事

  费心了   不用了的。

实在搞不一定  也是托售后让工厂发程序过来的   只是不想求人麻烦而已

我只是有准备业于时间研究下   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讨论下  互相学习进步

所以 。。。。。呵呵

最后套用迅维一句话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技术共享  一起进步。

此贴终,管理员若能看到  还请麻烦删贴了  谢谢!

最后再祝全体大家  新年快乐!!!

网友:
个不难,淘宝,或者pm我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最后一直没有解决,如果有谁能解决这种问题,及时告诉我,

网友I:
在刷BIOS的时候把原来的备份提取MEOK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刷BIOS的时候把原来的备份提取MEOK什么问题都没有

得看前提条件啊,BIOS被上家刷过没还原,或者原ME损坏了,或者换了桥,没有原ME,咋整??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试过 一模一样的  提取还是会亮屏慢        WIFI  报错 倒是可以解决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00系列及之后的桥都有一个像BIOS芯片OTP一样的区域,板子上过电之后这个区域被写了代码再也不能更改。外置的BIOS程序ME模块会检测此代码。如果不一样就会工作异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淘宝,或者pm我

好大的口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00系列及之后的桥都有一个像BIOS芯片OTP一样的区域,板子上过电之后这个区域被写了 ...

我的理解是 工厂ME在上电时读取PCH的参数 然后再配置相应的代码(程序)存储在新BIOS的ME段    再次上电时就直接从BIOS读取  这样省略再次配对PCH的过程  开机快

DELL的刷写工厂BIOS后  首次开机 会提示FN+X的提示

还有HP Thinkpad个别机型 刷写工厂BIOS后  首次开机也都有按组合键的提示

纯个人理解而已    如有知道其原理的师傅  还请告诉下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工厂ME在上电时读取PCH的参数 然后再配置相应的代码(程序)存储在新BIOS的ME段    再次上电 ...

https://www.360zhijia.com/360anquanke/296133.html
推荐看下这篇文单也许会有所启发。我看了一知半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好大的口气!!!

论坛高手多了,你不会有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高手多了,你不会有人会

能完美解决更换100系列PCH桥如SR2C4(淘宝买的芯片,非工厂找关系拿出来的)BIOS/ME问题的高手,恐怕现在还没有修炼成吧

网友:
me麻烦啊现在刷bios越来越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www.360zhijia.com/360anquanke/296133.html
推荐看下这篇文单也许会有所启发。我看了一知半 ...

十分感谢!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动力也增加了一大步。

网友:
现在的机BIOS问题多

网友:
公版一定行,只要是原版本就可以的

网友:
我碰到个dell7447,卡logo,换了桥也卡,就刷bios,刷了原厂的刷合成的,刷了论坛里的刷淘宝上的,没有一个能亮,结果刷回备份就亮,还卡logo,哈哈,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