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 无USB电压

楼主(2019-01-26):
帮忙看看 U52 无电压 4脚直接到EC 84脚 84脚外接一个电阻 多少的呀 另外一端5V 这边无电压

网友:
控制限流电阻吧。。。。用个10k  看看。量量电阻后面短路不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个小板,给小板usb供电的5脚芯片容易坏,记得是内存槽附近,你找一下,那个短路的话会引起这边usb接口没电压

网友:
随便上一个试试看。。。。。。。。。。。。。。

网友:
随便搞个又不是模拟电路

网友:
直接连5V 不行吗

网友B:
上拉电阻?EC有图纸的话大概猜一下,装个100K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个小板,给小板usb供电的5脚芯片容易坏,记得是内存槽附近,你找一下,那个短路的话会引起这边us ...

你肯定搞错了 这个机器没有小板 而且没有内存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EC有图纸的话大概猜一下,装个100K的试试

还是你的话有道理一些

网友:
直接进EC 的不敢短接

网友:
直接找个5V拉上去,只是没保护而已,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直接拉个五伏过去

网友D: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我也有电阻问你一下

网友D:
我刚才量了一下   84脚接 的是10K的电阻      我的现在L21短路,你能量一下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量了一下   84脚接 的是10K的电阻      我的现在L21短路,你能量一下你的吗?

L21短路直接换EC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我也有电阻问你一下

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直接拉个五伏过去

谢谢 我已经直接U52 1脚5脚短接了

网友:
强拉5V过去就好了,没必要深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