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550 开机30秒左右掉电 求解

楼主(2019-01-26):
联想 thinkpad E550 开机30秒左右掉电 开机十次有八次掉电,如果不掉就能正常使用,主板型号nm-a221,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开机在30秒左右,非常准确...............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刷bios,如果没用过就送修吧,时亮时不亮的得找专业维修的,否则故障加重你这机器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