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65V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26):
TCL 65V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65V2

  机芯: T962A3T04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通电测试发现USB电路供电异常,USB供电是由UDPA,LDPA整流滤波得到,测量LDPA供电对地几乎短路,更换UDPA后测量仍是阻值异常,断开R306后,后级阻值异常,拆掉C317后阻值恢复正常,至此,TCL 65V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此故障已遇多例,C317短路戒者严重漏电导致。

网友:
你这个图片还能再模糊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