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风扇狂转

楼主(2019-01-26):
板子号是820-3478 这个温度控制反馈的电压怎么一直是跳变的,有修过的吗?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
I2C总线和供电电压都正常,那个高手指导一下哦,谢谢

网友:
我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班组很nb,这个问题都可以搞好,非常佩服,赞一个

网友A:
我也正在修1466 风扇狂赚,我改了个3V3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修1466 风扇狂赚,我改了个3V3 。。。

手上也有一台 电压都有,就是风扇转的厉害不亮,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机器可以显示不?是不是进过液体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机器正常显示但是风扇狂转会降频的运行卡

网友:
我遇到换风扇好了。

网友:
一般是进水造成的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这个东西管的太宽了

网友:
能回答你的我相信一定是大师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