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能进bios,更改设置后,保存时直接掉电

楼主(2019-01-26):
华硕b85,刚换了个u,提示进bios设置 。保存设置时,直接掉电,而且必须重新插拔主机电源才能再次启动

网友A:
如果能够完全正常使用,不妨先刷BIOS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完全正常使用,不妨先刷BIOS看能不能正常

刷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完全正常使用,不妨先刷BIOS看能不能正常

不能进系统

网友B:
如果BIOS已经保存了就行了,不能保存换个小电池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IOS已经保存了就行了,不能保存换个小电池试下
!!!!!!!!!!!!!!!!!

问题是开机就提示new CPU,让设置bios,设置完,到保存的时候,瞬间断电,再启动必须要重新插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IOS已经保存了就行了,不能保存换个小电池试下
!!!!!!!!!!!!!!!!!

问题是开机就提示new CPU,让设置bios,设置完,到保存的时候,瞬间断电,再启动必须要重新插拔电源。电池换过,电压正常

网友:
照你这么说,你换了U掉电,恐怕是不兼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