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拆l1503电感

楼主(2019-01-26):
风枪350,5档直吹,主板都烫的不行了,元件都裂了……对别的原件没影响?是我方法不对吗求指点

网友:
保险的拿刀磨

网友:
额……刀磨……太专业

网友:
用钳子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

贴片怎么用烙铁

网友:
不化……不行吧

网友B:
用剪钳剪坏再用烙铁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剪钳剪坏再用烙铁行吗?

应该可以

网友:
风枪350,5档直吹,主板都烫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