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 CPU 乍么焊接

楼主(2019-01-27):
     想问题有没有 高人知道  桥和CPU 一体的 焊接 会弓 要乍么办.
     植珠 还没弓多很  在BGA 上一加热 一脚用弓.

网友:
你这个不是板变形了。就是CPU变形了。一般正常的是CPU两头会往下翘一点,随温度上升后平直焊在板上。

网友A:
和焊普通的桥一样上BGA,高手一点的可以做无珠焊

网友B:
检查板有没有变形吧

网友C:
加热后自动就好了,你这个好像是板子没放好,没拉直。

网友D:
           这不是CPU的问题 也不是板的问题  是你锡珠用小了

网友:
这种典型就是bga发热没有均匀

网友:
楼主 一脚用弓 是什么意思? 摆好位置直接开机干,不用管它

网友E:
同意楼上看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个人感觉是锡珠小了

网友:
变形了,不太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焊普通的桥一样上BGA,高手一点的可以做无珠焊

这么牛逼不要锡珠,那单CPU下面电容咋办?全部取下来再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板有没有变形吧

板子好好的没有变形的.就CPU 加热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后自动就好了,你这个好像是板子没放好,没拉直。

这是焊好的 没有BGA上  焊了两变了 桥那点能焊好 可以触发.就是 CPU 就边一角会巧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CPU的问题 也不是板的问题  是你锡珠用小了

可能吧 ,钢网上标的是0.5 用的是0.4  用0.45不好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CPU的问题 也不是板的问题  是你锡珠用小了

感觉和株的大小 关系不大. 一角巧的角度都大与 0.6MM  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看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个人感觉是锡珠小了

好吧 俺在昭个  清点的图.发那两个图可能看的不清楚

网友:
  一角巧的 能下镊子了.这一角巧 那三角可以.

网友:
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自从高了一个板载的没成功之后  再也不搞了

网友:
宏基的有一款就是翘

网友:
新款难搞啊

网友:
一般bga焊法,技术好点的用风枪

网友:
换板载CPU。这……我还没敢尝试过哦,你们都厉害呀

网友:
你是用bga焊台做的吗,热风枪不行的,温度不能太高最好使用三温区的

网友:
你这机器还能开机吗?貌式CPU挂了

网友:
你的U都鼓包了

网友:
不是一样的焊接不

网友:
确实是珠子小了 用0.4以上的就可以

网友F:
有bga焊台,温度把握好,芯片植好球应该不难搞啊!
CPU太长了,加焊多会变形的.这个CPU是从植过的板子上拆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bga焊台,温度把握好,芯片植好球应该不难搞啊!
CPU太长了,加焊多会变形的.这个CPU是从植过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
和焊普通的桥一样的,变型的CPU随着加热后,会变平的

网友:
CPU两头 一边放一个小电感压着

网友:
我是一直都屏怕弄CPU的

网友:
板子变形了要不就是 珠子小了,,,,,

网友:
焊接CPU是会弯 但是第一次弯度完全可以接受 再说上bga加热会还原的 同一片CPU最好不要上bga次数过多 最好一次解决

网友:
还有锡珠 我用的是0.45的 上过两片 很完美

网友:
感觉比桥温度低点就可以了。。。。。。。。。。

网友:
板载的有难度,没怎么搞过,对BGA要求高。

网友:
不是板变形了。就是CPU变形了 或是焊盘没清理好吧

网友:
看上去貌似主板变形了。。很可能修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