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BIOS被清空 怎么能知道ME的原始版本号

楼主(2019-01-27):
如题,前两天接到顾客拿来维修的笔记本,经测量主板上的供电全都正常,所以怀疑是BIOS的问题,看BIOS芯片也被人焊接过,用编程器把原BIOS读出来,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没有字节。怀疑是被人做手脚把BIOS芯片清空。于是到论坛里下载了个BIOS机器能点亮了,但是机器亮机慢要30-40秒 开机正常,关机后屏幕黑了,但是风扇还在转,测量主板上所有的供电都在一直关不上。这种情况应该是ME不匹配引起的,把论坛上的BIOS下了个遍浪费了很多积分,也没有解决。想问问各位师傅,像这种原始BIOS被清空,怎么能确定BIOS的ME版本号,去下载没上过机的ME呢? 感谢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个本终于修好了,最后是我把CPU摘下来重新直球一边后机器开机正常了,关机也可以正常关机,设备管理器里的叹号也没有了,只是苦了我直球三遍每次重直球后到最后一步都不开机了,后来发现是插上电池后机器就不亮了,再拿掉电池也不亮,之后把CPU再重新直球一遍才能亮。不插电池一切正常。搞不懂为什么,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A:
什么型号   找官方的BIOS 自己合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   找官方的BIOS 自己合成

主要是我没有了原BIOS的ME啊  也不知道ME的版本号了

网友C:
你不是有亮机慢的BIOS,通过uefitool查看版本找个纯净ME替换试下

网友D:
能亮机就行,先把bios和me分离出来,然后用bios查看器查看me型号,再找同型号的me,合成就行了啊。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亮机慢的BIOS,通过uefitool查看版本找个纯净ME替换试下

现在也只能有这一个办法了吧? 我在论坛里下载了好几个都是亮机慢的,但是看他们的ME版本号 前面的是一样的,后面的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亮机就行,先把bios和me分离出来,然后用bios查看器查看me型号,再找同型号的me,合成就行了啊。很简单的 ...

嗯,研究一下,没试过,现在机器BIOS真头疼

网友E: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S40-70应该不怎么挑BIOS的,我给你上传两个一个是官网合成的不确定有没有合成过ME,还有一个是官网BIOS 用的X240的ME,你看下行不行,不行应该是其它问题(这个系列一体U特爱坏)

合成X240 ME 9.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S40-70应该不怎么挑BIOS的,我给你上传两个一个是官网合成的不确定有没有合成过ME,还有一 ...

感谢!感谢! 听说ME的版本还分个人版和 专业版,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听说ME的版本还分个人版和 专业版,头大

这个BIOS就是普通的BIOS不是企业版,板子不怎么挑BIO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S40-70应该不怎么挑BIOS的,我给你上传两个一个是官网合成的不确定有没有合成过ME,还有一 ...

能否加个好友,高级工程师,我们有问题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加个好友,高级工程师,我们有问题互相帮助

QQ: 80874838  WX: dqjinyu  好的有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S40-70应该不怎么挑BIOS的,我给你上传两个一个是官网合成的不确定有没有合成过ME,还有一 ...

现在进系统就这里是叹号! 我感觉还是ME的问题,我刷了自己合成的纯净ME,第一次开机快,第二次开机就又慢了。刷了同仁给我的BIOS开机也还是慢  无论哪个版本的BIOS刷进去都是这里有叹号。

网友:
pm楼主一起研究吧

网友:
去mo宝 买一个试一下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进系统就这里是叹号! 我感觉还是ME的问题,我刷了自己合成的纯净ME,第一次开机快,第二次开机就又慢 ...

你到官网下载ME驱动装下试试 这个驱动感叹号正常的遇到很多正常的机器这也是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没有了原BIOS的ME啊  也不知道ME的版本号了

你按照机器型号自己去官网找BIOS 自己分离下来 都能直接刷亮机 能用的

网友:
找别人备份的

网友:
论坛那么多这个型号的

网友:
管网合成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