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T开机不显 时好时坏

楼主(2019-01-27):
拆机 单板上电0.389左右 测各级电感电压就不出CPU电压 重复开机有时正常显示有掉电现象 经测U38转换电压变低 更换U38 试机OK 如图
cpu
掉电

网友:
楼主你这个说的是通病吗,维修思路呢

网友:
这个电压是干嘛的

网友:
usb供电吗?.........................

网友:
5伏二级转换电压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