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 待机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19-01-27):
Thinkpad E531 待机3v5v偏低
查待机芯片条件。1.6脚电压不正常。

追查

这个没有装。
断开这里还是没有变化。

查到这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求助

网友:
先换pr411,不行换pu1203

网友A:
把pr1211 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r1211 拆了。。试试。。。。。

我现在把pr1211 拆了。。进系统测试中。。。

网友:
查温控电阻

网友:
这个EC芯片是不是9012的,有程序的,控制待机产生的,研究一下

网友:
PU1203  LMV331IDBVRE4 是个运放,用于电压比较,+IN1脚 0.8V  >  -IN3脚0.5V  OUT脚理论上应该输出VCC 5V电压,此时输出0.75V,99.9%这个坏了。

网友:
楼主 这机器修好了吗  坐等结果

网友:
楼上说的是,应该是PU1203坏了,换了它就好了

网友:
先断开后级啊  看下会不会回复

网友:
比较器+>—输出高5V应该此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