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进系统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9-01-27):
接一华硕A43S ,版号K43SA REV2。0的机器,暗屏,外接正常,换屏,还是进系统暗屏,然后禁用显卡,进系统显示正常,外接也正常,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果,定了一个显卡及屏线,回来,装上,还是进系统暗屏,和之前的结果一样,没啥变化。看样子只能查主板了,LED—VCC 19V正常,+3VSS -LCD3。3正常,BKLTEN只有0.44V,于是重开机,再测是3.3V,不放表笔,进系统进直接变为0.44V,看样子问题出在这了,想着怎么简单怎么来,直接参与用镊子短接一个3.3V过来,屏亮,测试30分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屏换了吗 高压板试试。。。。。。。。

网友:
bucuo ,xiexie louzhu de tiezi

网友:
这个属于屏幕线坏了一个信号

网友:
一坨锡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是显卡驱动问题。。。你路绕的远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换了屏以后出现的这个进系统后暗屏的问题吗?

网友C:
屏线检测好 不然返修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检测好 不然返修喽。。。。。。。。。

换了新屏线的...屏都是新换的。。。。。

网友D:
楼主之前有进过PE或者装系统试过吗。不过这个整好就行,看起来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驱动问题。。。你路绕的远了

你遇到过吗,。现在明显是哪个信号电压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之前有进过PE或者装系统试过吗。不过这个整好就行,看起来没毛病

换了个硬盘,新装的系统,进PE都显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换了屏以后出现的这个进系统后暗屏的问题吗?

是本身的屏进系统后暗屏,来回反复测试,最后本屏成灰屏了,有背光,无图像,最后又换了一个屏。一切才好了。。

网友:
嗯,查下屏条件开始,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ASUS的好多机器 用着暗屏了,屏换到其它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好像是主板屏  屏线都坏了

网友:
屏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就是个屏暗的自己呗,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楼主修得太累了哦 屏暗屏直接查条件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