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显坏,上独显可以显示,bios刷过,那有问题的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了?

楼主(2019-01-27):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集显不亮机,风扇一直转,集显电压无
上了独显可以亮机,运行也没问题。

没怎么碰到这种情况,求指导,求思路

我刷了bios,没用,那有问题的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了?还有别的地方坏导致不出集显电压吗?

网友:
集显没短路,换cpu试下.........................

网友:
cpu也换过,一样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有几个I3的U就是烧供电电路换到其他主板集显会蓝屏插独显没事

网友:
CPU的集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
1有的CPU 是不带集显的.
2集显供电,有个独立的小芯片.
3小芯片是PWM是连到电源管理芯片的.
4集显供电有了,再不显,查VGA口后面电路

网友:
集显没短路,换cpu试下、CPU的集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
没集显电压

网友:
集显供电都是单独芯片控制的 具体是哪个芯片要看图纸 集显供电出了还是不显示的话就打VGA接口阻值 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