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精修华为荣耀8青春版进洗衣机被洗半小时

楼主(2019-01-27):
1月24日早上一位熟客急匆匆的送来一台华为荣耀8青春版,说是洗衣服忘记拿出手机导致手机盒衣服一起被洗了半个小时才知道 现在不能开机了!
好吧,知道了原因,那就报价留机开拆吧。和顾客沟通,因为进水严重,时间又长,修复需要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再加上顾客要求精修,所以手机放这就走了!

拆机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水在里面

指纹部分已有明显腐蚀

对于进水的手机,我一般都是先把手机全部拆解干净,再进行仔细的清理清洗,清理之前要先进行拍照,这样如果有掉件,或者哪里原本是什么元件,至少可以弄清楚

继续拆解中,到处都是水,而且有洗衣粉的残留。

可以看到多处明显腐蚀,其中屏灯供电脚已经烧的发黑,和焊盘断开了,把焊盘用手术刀刮开进行补焊。

主板的正反面,像这样的情况连屏蔽罩也要拆下来

上夹具拆

连屏幕也要全部拆下来,里面也全部是水,还有液晶的背景背光层里面也有,必须要进行清理后剥离分层出来

仔细小心的进行剥离清理,这样可以保证屏幕里面尽可能的少水印痕

处理完后,先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后进行开机测试,发现虽然屏灯可以亮,但是没有显示,开机电流正常!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显示座旁边的显示电感被夹具碰掉了,这也是看我手机上的照片发现的,还是自己不够注意啊!

图片是借用的之前没有处理腐蚀的图片,电感是在拆屏蔽罩的时候弄掉了,在别的主板上拆过来的,这个很普遍的都有的,在显示座和摄像头座旁边一般都有的!我建议最好是装上不要短接!

为了手机能长久稳定的使用,我还是在被腐蚀的屏灯供电脚飞了一根铜丝到屏幕排线对应的脚上,因为有时接触不良会导致LED灯闪,本来之前座子就烧黑了!

开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屏幕上的印痕已经尽可能的很少了,看不出来是泡在洗衣机里面半个小时的样子。到今天过来给我看说一点水印都没有了,完美精修!

其实发帖还是很需要时间的,这个帖子我写了半天了,只有抽空才有时间发。还有8天就是三十了,最后祝所有同行们身体健康,生意多多!赚钱多多!猪年大发!

网友:
最近一周我已经接了6台进水机了,有4台都是华为的,没有图纸的,只有仔细认真细修,还好拍下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是大工程了,修的很仔细,特别是拆之前还保留照片,这个点子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A:
您这种机器一般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种机器一般收多少钱呢

这个看情况看机器的,一般是100起步,精修150起步

网友:
感谢捧场,这里都是大神,见笑了

网友B:
我们这个技术行业如果一开始就统一维修标准,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乱收费现象太严重了。我计划以后维修开壳用到烙铁风枪的80起,不更换元件例如刷机的50起。元件,物料价格加上17%的税(如果客人要发票)加上20的利润另外收费。
成本在100元以下的小家电,闲了就修,忙就不修了,20元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技术行业如果一开始就统一维修标准,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乱收费现象太严重了。我计划以后维修 ...

是啊,前几天我也在圈子里吐槽这个低价竞争乱收费现象,一直以来我这里iPhone6P更换品胜电池都是130到150 ,可是前几天听到有人说在城区某店换的才80元,这叫人怎么做生意,到最后大家欧赚不到钱,顾客也不会再信任我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技术行业如果一开始就统一维修标准,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乱收费现象太严重了。我计划以后维修 ...

您的手机配件都是在哪里拿的货呢

网友:
如此浩大的工程,手艺也是棒棒的,我的一个荣耀8还在一边放着没动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几个进水机没修好推给客户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手机配件都是在哪里拿的货呢

你好,我维修手机的配件都是去仓库领,一个坏的换一个好的,至于仓库从哪里买的,我真不清楚。我是个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维修手机的配件都是去仓库领,一个坏的换一个好的,至于仓库从哪里买的,我真不清楚。我是个打工 ...

你是给哪里做维修呢?

网友C:
这样的机子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子我直接放弃了

感谢兄弟点赞,大家有时间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太用心了

网友:
厉害了      收费还是有点低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 先这样的直接换手机了,非得修的就是手机有资料,那就多要点钱

网友:
谢谢楼主,新年快乐。多多赚钱,多分享维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