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文件损坏,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01-27):
如图,重做系统也读不出u盘,

网友:
有没有人呢?f几都试过了,哪个都进不去

网友:
你在分区装系统前有没有重建主引导记录时,

网友:
能不能进BIOS?能进的话看下USB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
主要就是进不去

网友:
我发现是键盘坏了,插个外置键盘就进去了。

网友:
注册表损坏。。XP的话,只有先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WIN7修复坏道还是能正常进系统的,XP不是硬盘问题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用U启动引导一下就行了,我几天前也出现过一次!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呢,F不行的话,试试delete键。

网友:
不能进BIOS?能进的话看下USB是不是关闭了

网友:
这个好像跟esp分区有关,因为有些引导程序是再这个分区的,试试重新换个PE盘安装。另外还可以尝试一下安全模式看看能否进入。  长按关机键,然后开机,再长按关机键,重复两到三次,进入Windows恢复环境,选择“疑难解答”—“高级选项“—“启动设置"—“重启”。 在电脑重新启动后,将看到一列选项。选择“4”或“F4”以在“安全模式”下启动电脑。或者,如果你需要使用 Internet,请选择“5”或“F5”进入“网络安全模式”。  如果可以的话,  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下键入以下命令:sfc /SCANNOW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