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换过屏幕和听筒后一直显示耳机模式

楼主(2019-01-27):
红米Note4x换过屏幕和听筒后一直显示耳机模式,手机打电话只能点免提使用。请问到底要怎么处理,耳机插孔已用酒精棉签处理还是不行。

网友:
先把耳机接口拆掉看下,不行的话查下耳机接口旁也的小元件,这是我的思路,未必对,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