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奇怪问题

楼主(2019-01-27):
客户带来一台机器,说运行速度太慢了,i5-7200u ,内存8g,装的是win7,我给他讲硬盘是机械的,所以慢,建议换固态,他也同意了,我给他装的是win10,也是很慢,装的是原版的win10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又装了一遍,还是一样,超级慢,进任务管理器看cpu 内存,硬盘,使用率都是正常的,无奈只能说主板有问题了,机器留下了,无意间看到任务管理器里面的cpu主频只有0.38ghz,这是降频了啊,降的有点太多了吧,进入电源模式调试,不行还是一样,进bios设置了也还是一样,从论坛里下了一个BIOS说是淘宝买的,刷完提示无线网卡id 简单输入几个数字据然进去了,还是一样,都是0.38,把电池拔了用电源还是一样,该试的都试过了,没招了,请大神支个招,明天我继续找问题,开机能使用,就是巨慢,鲁大师跑分,cpu只有3千多一点,内存2千多一点,实在是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用原装充电器,Y的充电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先找个原装的充电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原装充电器,Y的充电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先找个原装的充电器看看。

这个回复比较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比较正点

试过了,不行,原装的仿的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