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3446 13302-1 声音有杂音

楼主(2019-01-27):
DELL 14R-3446 13302-1  待机 不静音 喇叭有杂音 (像是破音一样的兹兹的声音  不是喇叭坏 换过喇叭  杂音还很大)  放音乐又正常 接耳机也正常     把声音 静音就没杂音   换过声卡 故障一样  遇到过一台dell 杂音 是在WINDOWS logo 杂音   也没搞好   供电什么的都查过正常 无进水 声卡是ALC3234 没头绪 求指点

网友:
补充  已经把内置麦 关了 (麦克风增强什么的都关了)  一样  系统也已经做过

网友A:
可以把声卡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试下。供电的电容。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个声音杂音卡顿的 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声卡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试下。供电的电容。

一看就是老司机,这种杂音,一般都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3楼说得对!我遇到过有杂音,后无声,芯片还发烫,换电容解决!

网友:
周围电路检查一下,换换电容

网友:
仔细查查3234的条件 。。。。。。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这个刷个我以前刷了个bios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