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P-B3风扇转一下不开机的奇葩故障点

楼主(2019-01-27):
品牌:技嘉
板号:H61M-D2P-B3
故障: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再按开关无反应了。
原因:能修好,纯属瞎猫撞上死耗子。原以为是Cpu供电不对,量了所有供电管都正常,南桥检测到不对也会保护。正找图纸量,找南桥的SysTemPG,想断开,忽然看到COMS电池,顺手拿表量了下,发现没有电,怀着怀疑的态度,换了一颗,上电居然开机了,接显示器亮机了,拔掉电池也能开。换回原先的电池又是原问题,拔掉也不行了,。再换上有电的,又能开机了,测试没任何问题。看到群里有说加电重启的,有说掉点的,不妨试着换颗电池试下吧!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h61以后的主板很多都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h61以后的主板很多都会这样的

修本修的多,台机很少,总结出来就和友友们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