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充电插头烧了,但充电插头里的集成电路板的各个元器件没丝毫伤痕,打开看只有盖子上有

楼主(2019-01-27):
充电插头烧了,但充电插头里的集成电路板的各个元器件没丝毫伤痕,打开看只有盖子上有点乌黑,请问怎么才能判断到底是哪个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用万能表测,找图纸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

网友:
估计开关管挂了,一般有痕迹的基本是220这边挂了

网友:
先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吧,没有再修保护隔离。

网友:
盖子上发黑的地方对应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