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FVS10用什么烧录机器刷BISO

楼主(2019-01-28):
我用土豪金CH341A编程器W25Q64BV选择芯片型号只能读清空,就是不能写。一直提示超时问题,用什么刷录的机器价格不要太高,或者再土豪金改那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
可以考虑海口鑫工TL866II的  实惠又好用

网友:
试试手动

网友:
TL866系列编程器应该可以,该系列编程器可以支持一万多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