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G1主板电源接口断线

楼主(2019-01-28):
接到一个笔记本电源接口整个断掉  断掉的部分有上图标记的电源信号脚不知道通到哪里  奈何网上没有图纸点位  手头没有料板  想问问各位同行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手头有料板的能帮我找找  万分感谢

网友:
刮板层啊,看看都有啥线,惠普的接口处无外乎就是供电和电源检测之类的,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