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419 一体机 版号:820-00134-A 图纸、点位图

楼主(2019-01-28):
各位坛友好,谁有A1419 一体机 图纸点位图版号:820-00134-A   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需要,楼主机器什么问题 我的是按开关没反应,拆开看 南桥上面晶体明显击穿了,换了新的南桥开机电流到1A左右没反应了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楼主机器什么问题 我的是按开关没反应,拆开看 南桥上面晶体明显击穿了,换了新的南桥开机电流到 ...

谢谢回帖!我的是背光问题,判断不好是板子还是屏。手里没有好屏试,所以想先找图看看。我没有改供电所以看不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