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板号K43SV 3.0 显卡 N12P-GV-B-A1 4显存 很挑BIOS

楼主(2019-01-28):
今天遇到一台板号K43SV 3.0的机器 为不显示:外接和内接都不显,但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把显卡重新问题还是不显,然后换了新的显卡问题还是一样,然后找一个测试屏来测试屏的工作条件:本机的屏LED140 40PIN的厚屏它的工作条件:1:2-4脚是屏的供电3.3V正常  2:38-40脚为19V正常 3:36是BL_Enable  3.3V正常 4:35脚为用于亮度控制的PWM如果是LED的正常为3.3V  LCD 为0V ,测试到35脚时为0V。当时以为问题找到了。 高兴的给它分了一个3.3V 但是还是不显。没思路了。只能请教老师父了。老师父告诉我这种板号的 尤其显卡为 N12P-GV-B-A1基本上都是BIOS问题 并且非常挑BIOS,要了一个BIOS 机器显示OK

内存贴纸 k43sj 版号asus k43sv rev. 3.0 显卡 N12P-GV-B-A1 4显存.rar

网友:
这个机器根本就不挑BIOS!刷的时候对应内存贴纸型号刷,一刷一个准!

网友:
bios坏的挺多的现在来的机子对着型号刷有时都不行

网友:
没遇到过 感觉华硕的机器 真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华硕 不好搞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刷bios对准内存贴子

网友:
bios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很难说啊,自己好机子里备份和工厂的bios有区别吗

网友(2019-07-08):
这破华硕,你不能对版号,要对内存槽贴纸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