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板子不出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9-01-28):
原先公共点短路,现在修好不短路了,但是不出电压

DC_IN 19V, AD+  1.8V,PU4201  4脚电压1.8v
PQ4205 B脚电压1.8V
PQ4204 B脚无电压

AD_OFF_L这儿的1.8V是哪里来的?
请教下我该测量哪里?

网友A:
PU4201还不导通 你看下是不是后继 还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4201还不导通 你看下是不是后继 还有短路的

应该没有了,后续电压1.4V,待机电流表没电流0.000

网友:
还修什么笔记本,直接换4201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
1.8由PQ4205内部r1r2分压产生。换隔离管

网友:
对应该是隔离管没有导通,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老哥啊,这个明显是保护隔离不过,很容易修啊,换一下隔离管PU4201,G 正常要为高电平的

网友B:
楼主是高级技术员,只是考考你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高级技术员,只是考考你们而已!

不敢当,蒙圈了,大家说的都对,都是高手

网友:
Pu4201   G级需要低电平导通

网友:
一般换掉MOS管都会好

网友:
还是看看后边有没有短路的,不然不会保护的

网友:
都没有导通管子dcin分压给g基   插分压电阻和管子,还有一个电容,就截这么多图,下面也看不到了,不太好分析了

网友:
查下pq4204吧,这个1.8v感觉是4205内部三极管分压的吧。4204是b大于e导通,4205是b小于e   4205的e应该是19伏

网友:
换个对应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