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了

楼主(2019-01-28):
开机后散热风扇转,无显示。主板上有个元件开裂了看着像4什么65,第二个数字看不清。

网友A:
原件看着不像是开裂的

具体什么型号的板子可以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件看着不像是开裂的

具体什么型号的板子可以找个图纸看看

谢谢!笔记本是联想小新 潮7000 14 主板是S330 找不到图纸。

网友:
楼主这个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应该洗干净用放大镜拍个照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是烧裂的只能找个主板了,对照着修了

网友B:
找个图纸,然后看看cpu供电部分有些那些芯片,对应的就能知道了。8脚的像电源管理芯片54B65,只是猜测,还是要看图纸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然后看看cpu供电部分有些那些芯片,对应的就能知道了。8脚的像电源管理芯片54B65,只是猜测,还 ...

54B65,有这种电源管理芯片么,丝印一般都很乱的,如果没图纸,淘宝也没,也可以买好板,测电压,改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