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tx760,不插独立供电就有核心电压,求pojie

楼主(2019-01-28):
故障是屏幕亮,但没内容。

插不插独立供电都有核心电压,显卡一般不都是要插独立供电才出的核心电压吗(对于需要额外供电的显卡来说),如果是,那显卡这个12是从哪过来的,我粗略的测了下,好像没有直接和从主板上过来的12v短路,还是我测的方式不对?

网友A:
并不是呀,有些显卡只插PCIE也会出现一个画面要求插入外置供电,你这个可能显存或者哪里虚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呀,有些显卡只插PCIE也会出现一个画面要求插入外置供电,你这个可能显存或者哪里虚焊吧

显存是gddr6,电压1.6v左右,正常吗?核心是0.9左右,程序也刷了,一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呀,有些显卡只插PCIE也会出现一个画面要求插入外置供电,你这个可能显存或者哪里虚焊吧

每次收的都是这种棘手的,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呀,有些显卡只插PCIE也会出现一个画面要求插入外置供电,你这个可能显存或者哪里虚焊吧

诊断卡挡2b 2a

网友A:
GDDR5吧?760不是老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是gddr6,电压1.6v左右,正常吗?核心是0.9左右,程序也刷了,一个鸟样

正常,多测几个大电容,看哪些没有供电,有可能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DR5吧?760不是老卡了吗?

标签好像写着gddr6

网友C:
电压正常的搞下核心,有激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的搞下核心,有激情

核心就算了,两百块大洋呢,都够一张卡的钱了

我加焊核心的时候,有一股焊锡膏的气味,估计是重新植过球了,我看了下焊点,好像没焊好,但无奈没bga,动不了,用力压核心也没什么卵用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

网友:
呃,要图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