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灵越Inspiron one 2020一体机显示器不供电

楼主(2019-01-28):
开机可以进系统,有开机音乐,但屏幕黑屏,主板与高压板无供电,请问如何解决?哪位好人有此主板的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楼主线换个屏幕排除一下是否是屏幕的问题。你这个是没显示还是暗屏?

网友:
你这说的都很模糊,主板无供电是什么意思,屏幕没有供电可以理解,如果不插屏线主板有没有供电,先把主板的供电找出来,看看主板的电压是用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