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无基带

楼主(2019-01-28):
原来的基带电源旁边的C5604和c5703 c5630短路换了电源后不短路了但是基带还是没有

网友:
98号底脚可能虚焊了

网友:
大小射频换了没有。也会引起这种无基带问题。大小射频还很容易坏。

网友:
没有进行下一步,回复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