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37A进水后放置一个月能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9-01-28):
今天中午接到一台手机,据说是11月底进水的,当时简单用吹风机处理后就一直放着,现在孩子放假要玩手机所以要修起来。我接过手机查看,确实手机上方的指示灯正在一闪一闪的绿灯,屏幕黑屏,装SIM卡可以打进电话,在灯光下屏幕里面没有任何的显示,也没有屏幕背光!好吧,报价维修!先拆开手机检查主板发现全都是白色的霉,把屏幕也拆下来检查了,一样的情况!

全部处理好后,(把排线腐蚀的地方用刀片刮开多一些,上锡用铜丝飞线连接),然后测试,发现有灯光了,但是有一个灯珠会闪,打开LED灯条发现有一个灯珠一脚腐蚀,直接更换了一个,这个地方缺少照片哈,见谅了!

灯光是有了,可是没有显示啊,正准备找显示IC看看,这时我发现在显示座子旁边有一个屏蔽罩没有拆,直接风枪伺候,取下来一看,这不就是显示IC吗!

显示IC是15脚的,型号是TPS65132B0 幸好手里有一个Y35的料板,直接拆过来换上!最后成功修复!对了,线圈也一起换了。最后的亮机图没有拍,顾客孩子一直催吵,我都受不了!

网友:
修的这么细呀,灯条拆开很怕进灰和沾上指纹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要是我一看腐蚀这样 直接懒的动了 能修好说明楼主技术很不错的

网友:
技术很不错一般进水机我都是退给客户不接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收多少钱这种

网友A:
同问这种进水手机能报什么价

网友B:
同问这个进水这么严重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种进水手机能报什么价

只能报个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进水这么严重报价多少????

老机器了,价格报不高的,只能报120

网友:
这  120  不好赚………………………………

网友:
厉害!但进水这么多背光没水印的吗

网友:
120、、修手机这么便宜吗
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C:
看腐蚀这样 直接懒的动了 能修好说明楼主技术很不错

网友D:
楼主修手机还能这么细心  楼主的技术还是厉害的,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腐蚀这样 直接懒的动了 能修好说明楼主技术很不错

哈哈,一般般啦,维修就是需要仔细。这个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手机还能这么细心  楼主的技术还是厉害的,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

感谢捧场,这个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见笑了

网友:
同行价格120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