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不认硬盘 是不是要原装的哦

楼主(2019-01-28):
苹果A1465 不认硬盘 是不是要原装的哦   客户去苹果售后 判定的是硬盘坏,太贵,,客户网上自己买的代用的  带转换头 那种,,,插上去还是不识别。。。想用原装的试又没的,,,怕自己订一个回来,确定好故障了,怕客户又自己跑去网上买,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故障解决 建议找原装的盘试试    报价看你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
想用非原装的,必须要用原装SSD把系统升级的HIGH SIERRA才能识别到NVME的SSD

网友:
直接买原装的吧 别被客户误导了 售后已经确定故障了 直接报价吧

网友:
要向售后学习敢于报价,固态盘本来问题就比机械盘多得多不知道哪天坏了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A:
个别非原装的nvme固态硬盘需要通过升级固件/
bios的方式才可以认到。
苹果的又比较特殊,必须用硬盘的方法安装MAC系统再升级BIOS。
所以想用这个非原装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原装的硬盘安装mac osx系统后升级了才可以替换用的pcie/nvmd固态硬盘。

网友:
我碰到的  是买的带协议的代用的硬盘,苹果版本低了认不到,要10.13以上才可以

网友:
代用的在有的机器上不好用的,别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了,正常报价吧,售后比你的价格应当高的,

网友:
这个是要原装的才可以。。。。。。。。。。。。。。。

网友:
谢谢 各位,,,,给客户报价换原装的了,,,不出所料,,,客户拿走自己换去了!!!去他大爷的

网友B:
这样的客户很烦。人。你可以说好收检测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客户很烦。人。你可以说好收检测费

不好收的 ,,也没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收的 ,,也没动什么,,,!!!!!!!!!!!

有个客户还可以。主动给费用。什么人都有

网友:
苹果电脑 最奇葩  最好是换原装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别非原装的nvme固态硬盘需要通过升级固件/
bios的方式才可以认到。
苹果的又比较特殊,必须用硬盘的方 ...

苹果的bios,取下来刷也行的,你是说,这种情况,要同时刷bios,和系统升级nvme驱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bios,取下来刷也行的,你是说,这种情况,要同时刷bios,和系统升级nvme驱动是吧

支持NVME这个版本的bios目前没有人备份后再替换ME,
平常我们都用原厂或淘宝bios,几乎都不是最最新的。
升级到10.13的系统同时系统会自动升级bios。不需要人工拆出刷写。